关于气动,请教

楼主(2012-08-30):
常见的气缸的气口(入口和出口)均在气缸缸身的一个面上(临近杆端和尾部各一个),由于空间结构需要,能否做到两相邻缸身垂直的面上 啊,有没有做气缸的朋友,麻烦告诉一下,假如我定做气缸。

网友A:
画个示意图吧,文字表达不清。

网友B:
LZ是不是说要让进气孔和出气孔成90度是吗?如果这样很简单,把气缸折开,转动90度装上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个示意图吧,文字表达不清。

     改成下面图示的气缸

网友:
针型汽缸,单杆单向,缸体带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是不是说要让进气孔和出气孔成90度是吗?如果这样很简单,把气缸折开,转动90度装上不就行了。

嗯 就是这个意思  不过我也想过  就是没拆过气缸,不迟到那块板是不是通的   如果是通的就可以拆开转90度   就怕不行  你拆过吗

网友:
呵呵,我还以为是要找气口在缸体屁股的呢。

网友C:
定做气缸,你形

网友:
虽然没见过,但从理论讲应该可以,通路结构应该都在端盖上的,缸筒侧壁不可能开孔

楼主可拆开看看,只要注意别把密封件刮伤不会出问题的,气缸的结构也比较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做气缸,你形

让你们见笑了,天天用气缸 就是没拆过,以为和油缸一样,缸身也是个眼儿呢  转过90度就对不上了   原来能对上啊 ,  这个玩意儿天天用  就是没进一步研究   很是滑稽  今天玩笑开大了。

网友:
不用想直接换角度就可以了。

网友:
自己拆开重新装就好了
济南华能气动元件公司研究所一体化气动液压解决方案提供:3220357@qq.com

网友:
安心吧。绝对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