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圆地方用Solidworks钣金展开后的形状,我感觉有问题

楼主(2012-08-30):
天圆地方用Solidworks钣金展开后的形状,我感觉有问题,大侠来指点下,展开后边怎么不是直线了,是我的画图问题,还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A:
出现原本的直线边展开后却成了圆弧面,我个人认为是上面圆展开后成一段直线带动的。

网友:
基本正确。建议在方口端加一段50MM左右的直段。便于装配。弧度的直线是手工敲出来的。要老师。

网友(点评):
三皮,还在原来的那家做办公用品钣金的企业做管理吗?

网友(点评):
我 这家新加坡企业倒闭了。现在在找工作啊。你是哪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现原本的直线边展开后却成了圆弧面,我个人认为是上面圆展开后成一段直线带动的。

怎么解决这问题啊?

网友A:
你要制作这种零件?还是说在电脑里展开遇到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网友B:
楼主是否是要这样效果?一般天方地圆是看大小来设计工艺的,一般的都是分成2等分或4等分折弯后拼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制作这种零件?还是说在电脑里展开遇到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制作这种零件,我那个展开图转2D图,然后用电子版去下料会不会出问题,也是就是拼焊好后是不是想要的形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否是要这样效果?一般天方地圆是看大小来设计工艺的,一般的都是分成2等分或4等分折弯后拼焊的!

大侠这个和我画得有区别,怎么弄的,可以给我发给源文件吗?

网友:
应该是想要的形状,昨天我也思考了一下可能的原因。估计程序设计的时候就是以小轮廓线端为基准展开平铺的,这样展开就是一张完整的板。要是以大轮廓线端为基准展开平铺就会出现撕裂现象,而撕裂位置电脑是不能智能选择的,所以选用小轮廓端基准平铺而大轮廓成为了从动。我建议你可以询问一下做钣金的师傅怎么样他们做着方便的好。

网友C:
各位钣金高手们,有随会画包装机的成型器

网友(2017-08-30):
引用 网友C:
各位钣金高手们,有随会画包装机的成型器

迈迪设计宝里面有个翻领成型器的插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