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带凸钉杆的自动分离?

楼主(2012-08-30):
各位大虾们:
我想对如附件中所述的带凸钉的杆实现分离。
主要现状为:一大捆带凸钉的杆料,设计个什么机构能够实现自动分离,分离后是一根根的,或排列好的一根根。
急求!!

网友A:
分离?——是把凸钉和杆分开?还是整理(整理就是把同一种事物按照特定的顺序排列好)?

网友:
尺寸材料详细点应该很简单

网友B:
多大?是雨伞的零件?

网友C:
用上升的机构  一个一个提起来就好了

网友:
批量生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离?——是把凸钉和杆分开?还是整理(整理就是把同一种事物按照特定的顺序排列好)?

是的,就是整理,把一大捆伞骨,通过一个机构或一台机器整理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大?是雨伞的零件?

雨伞的零件,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上升的机构  一个一个提起来就好了

一堆零件在一起,你怎么把它一根根提出来

网友:
坐等大神指教

网友:
我只是些简单的想法,至于可行性怎么样我还真不敢保证。可以把东西放在料斗里加上适当的振动,落料的地方设定为仅能通过一个的空间让符合要求的料从中落下去

网友:
可能不是很好办,主要是一堆放在一起会缠绕,用人手抽都得费劲,机械实现起来会有点难度,如果缠绕的程序不是太厉害的话,可能还能解决,要看一下具体缠绕的程度。

网友(2012-12-20):
我想这种事情人做是最快的,小孩子也比机器强(当然不能用童工)  最好在加工时就将它排整齐再包装,不要搞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