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W系列电力液压鼓式制动器如何工作的?

楼主(2012-08-30):
YW系列电力液压鼓式制动器,请指点下右侧的电力液压装置是如何工作的,是什么工作原理实现制动器的高频率制动与放松?里面是什么装置实现能量的由电能-液压能-机械能的转换???

网友:
电能由电机转化为机械能,再有液压泵转换为液压能,柱塞式液压泵在转化为拉杆德拉压力

网友(点评):
那他是怎么实现高频率的制动与放松的 是通过电磁换向阀改变油路的方向吗???

网友(2014-04-12):
这个是制动器里面有制动弹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