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孔里面的小深槽如何加工?

楼主(2012-08-30):
设计时遇到一个问题,请问下图中,孔里面的小槽怎么加工???材料为不锈钢。

网友:
或插或火花加工

网友A:
期待大家的回答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但我那个槽底有个工艺孔的

网友:
兄弟,你要么做成通孔要么做退刀槽。这样子怎么加工

网友(点评):
多谢仁兄,我在小槽后面加了个退刀槽!

网友(点评):
退刀槽宽度有标准的额,看机械手册螺纹篇

网友:
      您需要和设计者进行沟通,在槽的末端加一退刀槽。
然后就可以在插床上加工了。

网友:
火花机啊 插不了

网友:
精锻可以

网友:
没有退刀槽 只能电火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期待大家的回答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但我那个槽底有个工艺孔的

槽底的孔是不是用来排气的
如果是用电火花的话可以先加工键槽
再钻孔

网友:
电火花吧

网友:
就电火花吧,比较好

网友:
貌似插得了吧

网友:
精铸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