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洁度问题 ,63100数控 车带磨 ,高难度

楼主(2012-08-30):
原来正常 主轴上背板加上一个中心死顶尖   后活动液压顶尖 加一个靠件 带动工件旋转 工件150mm长直径120mm  工件一边光洁度正常另外一边有振纹  150转0.05  头大啊 轴承价格吓死人 德国的 不敢换  不敢确定轴承问题  因为拆卸背板后检查轴的跳到0.005左右   后顶尖0.01    求解啊 跪求啊

网友:
是共振吧 我们以前的做法是用三角带栓个重物件吊在后顶尖处 就解决了

楼主:
大厂国营不允许这样的掉配重  要解决问题的

网友:
先检查下顶尖是否磨损,用芯轴装好,测量下跳动,如都合格,更改下切削参数。都不能的话,还是换个顶尖试下吧。

楼主:
尾座轴承换了也不行  惨了

网友:
既然有人分析了 可能是共振,那就减轻重量或是配重 大厂不让配重 那就不挂给它连接上。或是磨削掉 把频率改变了 自然也就O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厂国营不允许这样的掉配重  要解决问题的

换死顶尖试试 再说大厂国营不在乎那点钱 上专业磨床吧 呵呵

网友:
不能用活动顶尖,还有检查一下中心孔。尾座中心是否与主轴的中心是否对正。

楼主:
是一刀完  表面0.4  我快吐血了 这个振文  活顶尖是液压缸顶住 40kg 正常压力  中心孔是毛躁的 其他机床都是这个工艺 没问题

网友:
都用死顶尖啊...

楼主:
十多台都是这样的  前后都是死顶尖 后顶尖用液压顶着  0.4的光洁度啊啊啊啊啊   看样子只有装检测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