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这类键槽一般是怎么加工的?

楼主(2012-08-30):
图纸中有个键槽,5.025+/-0.015,还有对称度的要求。经常碰到国外的这类图纸。问了下插床,都说没法满足这样的公差要求。考虑整个加工要求,猜测是不是在动力刀架上直接装插刀,在车床上直接插出来的?有了解的请分享下经验。谢谢!

网友:
要求很高。电火花应该可以。就是效率太低了

网友(点评):
对,成本也高

网友(点评):
他这个是英制文件吧!所以要求还是不怎么高的,应该很容易达到的。都乘以25.4

网友:
等高手来回答吧

网友:
以前 我们厂做过类似的零件,出口德国的。
不过键槽公差没这么小。

网友:
立插加工可以达到。车床上要是生铁类还可以但是精度保证不了。材质是什么。

网友:
插床达不到这个要求,电火花加工可以,没有好的办法的话,使用电火花加工吧,如果放低点要求,可以试下使用插床,分两次加工。网上有篇文章你可以看一下http://www.docin.com/p-391490325.html

网友:
精度太高了,车床费劲

网友:
插床

网友(点评):
插床是正解。量大的话可以用拉床。不过现在这样的设备估计很少了。点火花费用高,效率低。估计没人能承受这样的费用。

网友A:
用插床吧~~电火花太慢~

网友B:
这么高要求     分两步加工嘛  有插床先插 再电火花嘛  或者在刀架装插刀 再电   不过就算做好了能不能量准还是个问题

网友:
期待最终发展结果

网友:
孔小了点,大些的话有标准车床用的插刀,刀片式的。我相信车床应该可以做出来。
PS:标准的刀杆刀片。

网友(点评):
这个东西好,哪家的?

网友(点评):
对啊是哪里的

网友:
老外的东西都数控设备一次性装夹出来的,刀具材料又好,
精度高也不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高要求     分两步加工嘛  有插床先插 再电火花嘛  或者在刀架装插刀 再电   不过就算做好了能不能量准 ...

同意你的意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插床吧~~电火花太慢~

不能因为慢采用插床   如果因为精度不够还可以理解  产品质量第一  兄弟

网友:
键槽经常加工,现在常用的方法是在铝板上铣V型槽,找正中心加工,用&4涂层铣刀,进刀要小,精加工刀具要好。。。

网友:
这要是国人画得图纸非得被工人师傅骂死

楼主:
材料是 ETG 100, 易切削,高强度钢。我认为14楼的是正解,在车床上一次装夹完成。

网友:
出口件应该价格应该还可以吧 ,建议电火花,其它机床精度很难保证,能保证的机床价格估计不会比电火花便宜的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电火花加工可以

网友D:
难度很高,尺寸公差很小,表面粗糙度也够喝一壶的,用的是Rz,换算成Ra的话小于0.8了。

网友(点评):
哥,我看标注的是Rz25,Ra也就3.2~6.3之间(跟测量方向和加工表面纹理有关),你说的0.8是怎么出来的?

网友(点评):
不是Rz2.5么??

网友:
用数控内键槽加工机,网上搜一下,好像湖北铭程出这个机器

网友:
你看那个地方有个退刀槽,所以是插床插出来的,或者刀磨好了用刨床刨出来。目前我见过这类键槽都是这么做的,键槽虽说一般都有精度要求,但是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磨键来配作。所以插或者刨就能满足要求,毕竟配合的同心度是孔和轴本身的公差来配合的,与键槽关系不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度很高,尺寸公差很小,表面粗糙度也够喝一壶的,用的是Rz,换算成Ra的话小于0.8了。

Rz 2.5 换算的话是 0.63.。。。。。。。。。。。。。。。。。。

楼主:
电火花不行的,对称度0.01达不到。

楼主:
再上一张。

网友(点评):
这个没有位置度要求,公差0.025比楼主的好做多了

网友E:
我们以前给一个客户做过电机转接轴
sus201的材料
8*4*65深的键槽
插床插不动
只能电火花
最便宜的时候12块一根
后来涨到15块

网友:
德国的一种机床,可以拉,可以插,精度较好,可以达到图纸的要求,只是价格有些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能因为慢采用插床   如果因为精度不够还可以理解  产品质量第一  兄弟

这得看厂子规模了。。。。如果小厂子的话,接到这活都是大企业外协出来的,对这种活还是可以有点水分嘛哈哈~

网友(2020-06-01):
德国莱斯特瑞兹机械的键槽机,
可以加工各种异型槽,

油槽、滑键、内花键、渐开线齿形、盲孔槽、螺旋槽,超长超宽键槽。

联系电话:18913769723   曾工

网友:
槽很小,上车床,手磨拉刀,溜板箱拉!公差可以,没什么问题,走下差,装配时研磨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们以前给一个客户做过电机转接轴
sus201的材料
8*4*65深的键槽

201奥氏体不锈钢,问题不是很大。硬质合金可以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