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4mm的盲孔深4公差要求加0.012mm这么弄啊?

楼主(2012-08-30):
直径4mm的盲孔深4公差要求加0.012mm这么弄啊?
材质:不锈钢304
大家有什么好方法没啊、、、、急急急、

网友:
铰刀不行吧、成型的尺寸难抓。

网友:
最好贴出 零件图 出来。。。

网友A:
钻-铰-滚压,3.9钻,4.0铰,4.006滚压,内表面3.2的光洁度问题不大。

网友:
只能如5楼所说

网友:
先钻在铣然后电火花

网友(点评):
什么都拿电火花上啊,得多大成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铰-滚压,3.9钻,4.0铰,4.006滚压,内表面3.2的光洁度问题不大。

铰刀能行吗、什么是滚压啊

网友:
用火花机

网友:
磨把刀就搞定了,304好车

网友(2012-12-21):
镗就能合歌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这玩意 加工出来很稳定的  我做过 还是同心度一个丝的  还要掉头加工的~~~~~~!

网友:
铰刀上面下功夫

网友:
车床打一个直径3.7孔然后在用放电加工!

网友:
4MM有小系列镗刀的,铰刀也可以,但不要买上工和哈工的,太烂,本身的精度就很差

网友:
用合金棒镗啊

网友(点评):
怎么滚压啊 没听说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钻-铰-滚压,3.9钻,4.0铰,4.006滚压,内表面3.2的光洁度问题不大。

4.006滚压?是什么怎么滚压

网友:
直接用铰刀就行吧,有没有干过类似的,都说说

网友:
车床上面就可以保证了。

网友:
直接钻后 镗刀粗车留8丝,再一把精镗刀车。我做的3.0的孔公差0.0025 Ra0.4都是这样搞出来的很稳定。镗刀最好买镀层的好用。

网友:
就是镗削就能保证,最简单的了

网友:
学习加工中,对铰刀,镗刀还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