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车起重机,如何实现双回转马达的同步运动?

楼主(2012-08-30):
大吨位折臂式随车起重机的回转阻力矩较大,需采用双回转马达才能实现上车的回转运动,双回转马达的同步运动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如何实现双回转马达的同步运动?

网友:
你说的关键根本就不是关键

网友A:
你多大吨位的几折臂的?我们随车吊分厂上上下下就没见过随车吊用双回转的,唯一用双杠的也是船用吊那也不是回转马达用的是齿条油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多大吨位的几折臂的?我们随车吊分厂上上下下就没见过随车吊用双回转的,唯一用双杠的也是船用吊那也不是 ...

不会是单支承双马达吧,见过国外随车吊折叠臂够长的,收回时象个裆底穿。

网友A:
我们现在最大的随车吊是25吨那也是一个回转马达,单支撑双马达在我们这真没有过!

网友(点评):
请问这是台啥子车?是个泵车?

网友(点评):
靠吸力工作的?

网友(点评):
折臂随车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现在最大的随车吊是25吨那也是一个回转马达,单支撑双马达在我们这真没有过!

徐工??

网友(点评):
嗯 徐工 不过我不是随车吊分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