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床用直径3.5的钻头钻透直径13的圆钢,怎么办?

楼主(2012-08-30):
   最近有一批货(5000件),直径13的圆钢,在中心位置钻一个直径为3.5的孔,用钻床钻的话,用小台钻钻好,还是40大钻钻好啊?多少转速?什么样的钻头好用?有什么注意事项吗?什么样的的工装好使?谢谢了!

网友:
这太简单了,用台钻就可以了。

网友:
长度多长?
有同心度要求吗?
如果长度不是太长,同心要求不太高的话
就用台钻就行了
夹具就是V形块那种夹具
广东这边也叫披士

网友:
普通高速钢钻头加工低碳钢大概18m/min。3.5的钻头差不多1500转,适当排屑,折断钻头也说不准

网友(点评):
高速钢钻头1500转?

网友(点评):
平常我们就是用这个数据,低碳钢18m/min,不锈钢8m/min,大概算一下。大侠是根据什么确定转速的?

网友:
做个钻套 在台钻上就可以

网友:
台钻就可以了

网友:
西湖台钻Z406B   转速2000 加点采油  好钻的很      做个V型的工装   大概人工钻20秒一件吧   钻头就看楼主有没有银子了  国产成量上工的3.5大概2块0多一根    进口的就不说了 价格都很离谱

网友:
做一个简易钻模用台钻就可以

网友:
做个简易摸,简易平台就行了

网友:
台钻就可以了。以后长期的。再来个自动化的

网友:
我为什么没有看到用仪表小车床打的,用仪表小车床打的话,人工因素很重要。当然量大的话用自动车也很好的。

网友(点评):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在外圆上面钻孔吧

网友(点评):
要是在外径上打孔也仪表小车床打的快。你知道为什么吗?

网友:
圆柱体上钻孔的话会偏的,最好打定位孔,不然钻头容易折断。

网友(点评):
打定位孔不是降低效率了吗 做个带钻套的钻模 固定在台钻就上可以了 用气枪清理铁屑

网友(点评):
我还是再跟你说一下,用仪表小车床打孔,夹头夹钻头,再做个夹具放在小拖板上,不用吹枪也可以打了。只不过大厂没有小车床摆了。因为它太简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