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开线蜗杆与面齿轮传动副

楼主(2012-08-30):
特点:
1. 重合度大,一般会有10%甚至以上面齿轮的齿同时参加啮合。
2. 可选取较大传动比。
3. 啮入角带入润滑液(脂),有利油膜的形成和保持。
4. 面齿轮修形后,很方便调节侧隙。
5. 面齿轮容易采取锻造、粉末冶金及塑胶材料。

设计实例,模数1,Z02:Z67,面齿轮为塑胶,故而蜗杆齿厚系数取0.8:

啮合外形

啮合线观察(痕迹厚度0.0002):

网友:
漂亮!

网友(点评):
雕虫小技,见笑!

网友A:
正反转是不是一样的效果?

网友:
渐开线是什么意思.轴向蜗杆和法向蜗杆有什么区别?

网友(点评):
百度一下ZA、ZN、ZI、ZK圆柱蜗杆,细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
看来要多学点基础知识,对一些要素不是很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反转是不是一样的效果?

反转受力情况没正传好,但可以接受。
下图是Mn=1,Z02:48,偏心21的反转接触情况,接触厚度仍为0.0002: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反转受力情况没正传好,但可以接受。
下图是Mn=1,Z02:48,偏心21的反转接触情况,接触厚度仍为0.0002: ...

谢谢!有没有实际试过?加载情况下噪音怎样?能否做成行星式的?或者螺旋角由于压力角时可以自锁?

网友B:
这种效率有多少?传动的平稳性和噪音如何解决?

网友C:
楼主是做来玩的还是实际用到这种样式的?

网友(点评):
见14楼回复。推导数学模型,再3D参数造型,有这么玩的?

网友:
如何将这段仿真动画从软件商截取   再用什么方法 放到帖子上发表呢 求教

网友(点评):
这仿真是用UG自己做的gif动画图片,贴到帖子上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有没有实际试过?加载情况下噪音怎样?能否做成行星式的?或者螺旋角由于压力角时可以自锁?

做过类似的锥蜗杆(Spiriod),实际应用效果很好:

重合度大,多齿接触,是传动平稳、防止噪音的基础。
“行星式”是何意?用于差速器?
虽效率高,但小螺旋角时,还是会自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效率有多少?传动的平稳性和噪音如何解决?

效率与锥蜗杆传动相近,做好了能达到90%多,远高于普通蜗杆蜗轮。
平稳性和噪音的基础,是重合度大和多齿接触,所以原理上讲,噪音和平稳性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过类似的锥蜗杆(Spiriod),实际应用效果很好:

行星式,就是蜗杆随着蜗轮转动,蜗轮固定
你们做标准减速机吗?
能否留下联系方式,谢谢

网友(点评):
woodee4002@163.com

网友D:
请问大侠 ,您的这个面齿轮如何加工的,呵呵,能聊聊齿轮的曲线方程吗?

齿面的接触强度如何计算的,因为这个重合度大于普通的蜗杆的。

学习了@

网友:
刚学习机械,这个机构真没见过,长见识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做过类似的锥蜗杆(Spiriod),实际应用效果很好:

蜗轮蜗杆怎么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大侠 ,您的这个面齿轮如何加工的,呵呵,能聊聊齿轮的曲线方程吗?

齿面的接触强度如何计算的,因为 ...

模数大点的,可做滚刀加工,普通滚齿机即可。
小模数的,宜采用精锻、粉末金属、塑胶,模具成型。

齿面方程很复杂,原理就是n·v=0(两啮合曲面啮合点的相对速度矢量与其法线矢量的数量积为0),由几个矩阵相乘来进行坐标变换,逐点解超越方程得到的。

接触强度,可参考手册上锥齿轮的相关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蜗轮蜗杆怎么加工?

见20楼。

网友:
真是高手,我用的也是ug,不过没用过参数方程画图,画齿轮都是直接导出的,很想深入的学习一下用方程指导建模。

网友E:
请教,面齿轮受力是否为切线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面齿轮受力是否为切线方向?

面齿轮与圆柱齿轮啮合,其受力点法线必然与圆柱齿轮基圆相切。

网友(点评):
对面齿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面齿轮受力是否为切线方向?

面齿轮的齿面,与蜗杆齿面共轭,或者说蜗杆齿面包络出了面齿轮齿面。
面齿轮齿面远比渐开线齿面复杂,所以描述面齿轮,会用蜗杆参数来进行。就如同齿条型刀具加工齿轮,也是用齿条参数来描述一样。
您所说呢面齿轮的切线,是指哪一处那个线或面的切线?

网友E:
引用 楼主:
面齿轮的齿面,与蜗杆齿面共轭,或者说蜗杆齿面包络出了面齿轮齿面。
面齿轮齿面远比渐开线齿面复杂,所 ...

我说的是啮合点的运动方向和该点所在的半径的方向垂直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说的是啮合点的运动方向和该点所在的半径的方向垂直么?

明显不垂直的。可参看图片动画,啮合点是沿着齿面从外向内由高往低扫过的,与半径方向的夹角各点都不同。

网友(点评):
所以,这样面齿轮受力是不是会不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说的是啮合点的运动方向和该点所在的半径的方向垂直么?

端面蜗杆传动与锥蜗杆传动性质很相似。
您认为的啮合线滑动性质,恰恰是其润滑和效率提高的优势所在。
搜索“锥蜗杆”,可以搜出一些专讲此内容的论文。

网友:
老大你那个齿轮能给我一个吗?

网友(点评):
哪个齿轮?

网友:
螺旋锥齿轮,
和圆弧锥齿轮谢谢楼主我qq553942958@qq.com

网友(点评):
此等模型,要做好,得几年积累。能免费下载到的,都是示意性的。准确的模型,怎么会拱手奉人?

网友(2012-10-12):
"此等模型,要做好,得几年积累。能免费下载到的,都是示意性的。准确的模型,怎么会拱手奉人?"
大侠真是高人,数学相当了得,这东西纯玩数学。

网友(2013-10-21):
引用 楼主:
模数大点的,可做滚刀加工,普通滚齿机即可。
小模数的,宜采用精锻、粉末金属、塑胶,模具成型。

楼主有没有齿面方程的推到资料共享一下?

网友F:
这种带偏置的齿面方程是您自己推到出来的吗 还是有公式模板?

网友(点评):
没有公式模板,至少俺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带偏置的齿面方程是您自己推到出来的吗 还是有公式模板?

大神能不能给我看看您的推导流程和公式哈 我想试着推导一遍,现在学校里很少有这样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做来玩的还是实际用到这种样式的?

楼主有没有既有偏置又有螺旋角的面齿轮的齿面方程?能分享一下吗?我是学生想研究一下这个,很有意思。我邮箱578850008@qq.com

网友:
渐开线,大多数齿轮的轮廓选择。

网友:
看不太懂!!!

网友(2015-12-03):
不错的资料!现在鱼线轮都是这种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