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箱太热,求助

楼主(2012-08-30):
大家好啊,最近用6180的数车加工轴时,主轴箱很热(烫手),以前不是很明显,,还有我们用的尾座是设备时厂家配做的,是那种尾座自带轴承的,现在加工一个长1米半的小轴都很热(以前做三米长500KG的一个班下来也不是很热),不知拆下来加黄油会不会影响精度,,,
再此先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
轴承问题,不好办

网友:
看一下主轴轴承的润滑情况,是采用油润滑的还是脂的,如果是油的检查一下油的流量,油润滑的如果自己换成脂润滑因为没有封脂的挡圈效果不好。精度是调出来的。

网友:
多半是油的,不是油脂,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管路有堵塞或供油不足,具体情况还得具体来分析。

网友A:
轴承 刹车片 看一下

网友:
我们公司普车以前出现过这类情况
我们买轴承自己装的
调的太紧了
工作的时候主轴处噪音大、还发烫
后来调松一点就解决了

网友:
轴承太紧了 或是润滑不好 不会有别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承 刹车片 看一下

对 一般是刹车片发热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啊,回复的晚了,那台设备最近没活了,,,我想应该是润滑不好吧,都有了两年多了,最近才热的厉害些,

网友:
照你说的情况分析应该是轴承坏了,本身你加工的就是需要顶的工件,主轴受到轴向的力很大,在受这么大的力的情况下高速旋转是很伤轴承的,能用两年多已经不错了,说明你没做多少产品吧。

网友:
轴承问题

网友:
发热的情况很复杂,并不是一句话就能描述清楚,也不是一句话就能分析、解决。
如同同样的病状,却不能用同样的药治疗一样。
  网络上,不是面对面的,不能望闻问切,不能逐字逐句的连续的询问(当然,如果你有的是时间,可以慢慢问,慢慢说)。

你的提问很好,说明观察是仔细的,出发点是好的!顶一下!
  我不开车床后1 年,去看我用过的车床,发现奇热无比,甚至都在一个孔里冒烟了(可以用喷烟形容),检查了一个小时后,发现所有间隙、震动,油量,运行时间,电机噪音等等没能想到的都是比较好的。我问,用了什么润滑油,回答说是一般的!当时是火冒三丈,为了防止他们犯错,还特意标示了用10 号机油的,虽然确实不方便,全厂就这一台用10 号油的,但这是必须的:你不想看见设备喷火吧?如果我当时没去车床看,估计离喷火也不久了!
   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