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分度凸轮,用何种机床,至少几轴联动才能完成?

楼主(2012-08-30):
   这几天公司都在为这个分度凸轮的加工费神,用塑料试做了很多次都达不到要求。主要还是那阴阳面(蓝色面)不好弄,今天把3D档给生产了 ,整了半天还是整不出来,最后说我图有问题,我实在是无语,对这加工我也是不了解,只能忍着。不知论坛里有没有人做过啊。一般用何种机床加工,至少几轴联动才能完成?

谢谢大侠们了。

网友:
带A轴的三轴联动,如果没有什么太高的精度直接划线用分度头手摇加工即可。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四轴绝对可以

网友:
带动力刀座的数车就可以了,三轴。

网友:
     这个问题都还没清楚,就去加工,很难想象会是什么结果。
     这个凸轮用于何处?要求如何?如果自己不会,花点银子请会的人解决不是很简单!告诉你几轴对你其实没多少实际意义,理论上单轴以上的都可以。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回复,就是因为以前一直是外协,现在老板要求我们自己能搞出来

网友:
这个是用在分度盘上的那个凸轮吧,三轴应该可以了

网友:
带第四轴的立加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