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2010安装后运行太慢?怎莫办?

楼主(2012-08-30):
cad2010安装后运行太慢?怎莫办

网友:
是不是电脑配置不行

网友:
你电脑配置太低,实际上低版本的挺好用的,而且对电脑配置要求也不高,比如2004就是个很经典的版本,现在的版本每年更新一个,并且对电脑要求越来越高,但是实际功能很多都是用不上的,没感觉到哪里好用了。

网友:
换CAD2004  啊 配置不行的话  学校电脑开机2分多钟 用2004都不卡

网友:
一般10秒左右就差不多

网友:
换04   07

网友:
2008的好用

网友:
04版本就够用了,而且速度快,装那么高,又用不着~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改04,07吧,我电脑用2010也卡,画条线都得顿半天,太不痛快了。

网友:
如果卡的话. 可能配置有问题 ,建议用2004 。
设计不是用什么版本,就可以有什么样的飞越. 主要是靠人。2004跟2010差不了多少。2004比较通用很多软件能读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