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线切割有种大胆的想法:把断了的钼丝可以接上

楼主(2012-08-30):
在国内很多都知道有线切割吧,国外我不知道了,
可是大家知道有个很重要的问题还没有人解决吗?
俗话说得好,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我想有没有人可以把断了的钼丝可以接上呢?
而且可以用那种

网友A:
整体变细了咋处理?

网友B:
断掉应该就是细了不受力引起的。那么结症就在如何让它变粗。。。。。。这下无解了。

网友:
断了不需要接上,接上也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
你自己试试,成功了,说下解决办法

网友:
还不如说找种新材料靠谱!

网友C:
其实吧,这样的狂想早就有了,特别是在每次断丝之后,我都会这么想
想法如下,降低运转速度,丝筒的往复动作过程中,让丝进入类似电镀一样的镀膜区,让丝始终保护一样的粗细,嘿嘿
至于折断了之后接上,可行性不大,要不用女娲石试试》????

网友(点评):
哥们可以科幻点,别这么神话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体变细了咋处理?

磨损在所难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掉应该就是细了不受力引起的。那么结症就在如何让它变粗。。。。。。这下无解了。

如果是自然磨损断掉那还可以接受,可是有些意想不到的断丝,很是纠结。

网友:
听解,换一种材料更先靠谱

网友:
切割的时候有张力啊,断了接上还得紧丝,加工的时候还要放电,能用吗?用科幻里面的记忆金属还差不多。又不是慢走丝,铜线是一次性的。

网友:
钼丝现在很便宜了

网友(2012-10-09):
把断的2端用碰焊连起来就可以啊,应该很简单啊!象连接带锯条那样

网友:
听说有纳米材料的。但是,我也没有买到。

网友:
断了丝要全部拉掉不仅可惜而且累。我现在直接用小电机来拉钼丝出来。只有就简单多了。加上现在钼丝也不贵,想这个问题很大胆啊~!

网友(2012-12-13):
旧丝断掉了无所谓了。新丝是有点可惜了,不过怎么接呀,接了力量也不够我感觉。

网友:
哥们你是不通电的超人吗

网友:
有想法才有创新,中国的教育不是让人有想法,从小学幼儿园就开始了,要让孩子听话。

网友(2013-05-30):
没必要就结吧,周期已经到了

网友(2013-07-04):
老飘说的很好,我也有过这样的想法。采用电镀的方式,让钼丝在工作时候边切割边镀上一 层膜。

网友(2013-08-08):
想法很有创意啊,

网友:
想法不错,如果能实现早就有人做了

网友(2013-09-07):
可以用一种小设备焊接起来,但要保证其精密到能够和原来的粗细相等,应该是一种焊接设备可以实现,期待

网友(2013-10-26):
我倒是想了一个方案,不知道可行不。把钼丝去掉不用,不用丝筒了。把电极换成0.5mm铜棒,长度大约为150mm左右,比工件厚度大些就好,让铜丝旋转对工件放电来实现切割工件的目的。希望得到专家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吧,这样的狂想早就有了,特别是在每次断丝之后,我都会这么想
想法如下,降低运转速度,丝筒的往复动 ...

请孙悟空也是一个不从的想法

网友(2014-01-17):
我就看看,拿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