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行业应该学习SW中的哪些应用?

楼主(2012-08-30):
         我们都知道,SW应用广泛,在各个行业都有应用。。。   对应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效用   那么,

请问机械行业的各位前辈们,你们认为机械领域中solidworks哪些应用比较重要呢?  就我所知 装配 运动仿真

肯定是需要的  那么 钣金 曲面  等等其他呢?  请补充您认为重要的 谢谢

网友A:
一般的软件都是分几个模块的,零件图、装配图、工程图;然后里面分为三维建模、钣金、曲面、模具、运动仿真、流体分析、力学分析等。。如果楼主有时间的画,多花点功夫把solidworks的每个模块都学好,以后出来最起码工作工具不需要烦恼。

网友:
  我想楼上已经回答的足够详细了

网友:
买本书啊,书上的大多用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软件都是分几个模块的,零件图、装配图、工程图;然后里面分为三维建模、钣金、曲面、模具、运动仿真 ...

     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上都把我要说的给说了

网友:
钣金肯定有用了  还有就是模具 啊  曲面的话 如果仅仅是机械类的话 那到用的少 除非是造型才用的多些

网友:
SW对焊接也能应付吧?比如焊接标准、符号、钢材属性等。。。

网友:
同意一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