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配管小成

楼主(2012-08-30):
前后整了大概一个礼拜,终于小有成果,看上去也算那么回事了.接下来重点想学习西下液压方面的东西.
配管有兴趣的各位,欢迎一起交流一下,如有问题,请提出来。
因为这块多数是个人瞎捣鼓的,所以表述问题时跟正规教材的还是有些出入的.

网友:
看起来好乱啊

网友:
有机会交流一下

网友:
楼主很厉害,看得俺眼花缭乱。

网友A:
您是否可以写个概要。首先是如何进入?我用的是SW-07,进入后总是提示没选定管道,不知为何?能给些指导吗?

网友B:
配管有些杂乱,可以像气管一样排得整齐一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管有些杂乱,可以像气管一样排得整齐一些吗

可以,只要管夹位置布好,或者直接设好约束。单从软件操作上讲,想怎么走线都可以的,但实际布管需要避让一些东西,外加截图角度的影响,所以视觉效果不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是否可以写个概要。首先是如何进入?我用的是SW-07,进入后总是提示没选定管道,不知为何?能给些指导吗? ...

首先要把sw的routing插件调出来.
另外软件自带的多数是英制的管路和配件.如果要用公制的,就要自己添加或修改了.
配管时就是要把管路和配件的公称直径数值保持一致,这样就会自己筛选配置了。花点时间把这内在关系捋一捋,就会有进展了.
你可以试下,先拖个routing库里面的零件进去,三通,接头,法兰什么的都行,右键点连接点,开始步路,就自动有管子出来了,然后直接画草图,就能控制管子走向了.花点时间把这内在关系捋一捋,就会有进展了.
2012里面会有个配管管理的向导出来,用这个可以按自己想要的名字定义草图和属性点,有兴趣和耐性的朋友可以试试,不然的话,直接改库里面的零件会更快,也够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要把sw的routing插件调出来.
另外软件自带的多数是英制的管路和配件.如果要用公制的,就要自己添加或 ...

更改后的管件,必须在原路径下进行保存,否则,后续工作就无法继续。如果,自绘零件只要按管件的路径进行保存,它同样可以进入管路设计。进入管路设计后,管径不一定要匹配,当形成管路后,可以用打开零件,进行数据修改。
当在一个装配体中,有多头管路时,当形成后面的管路时,前面的管路件会变成半透明。只要对该管路的3D草图进行编辑并直接退出,管路届即可变成正常的实体。以上是本人的一点体会,请指教。

网友:
嗯,我还没试过用SW绘制管路件,有时间学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改后的管件,必须在原路径下进行保存,否则,后续工作就无法继续。如果,自绘零件只要按管件的路径进 ...

1.更改后的管件,必须在原路径下进行保存,否则,后续工作就无法继续。--------并非如此,只是在设置连接点属性的时候,会有管路零件的选择,原路径保存的话找起来方便些.
2.自绘零件只要按管件的路径进行保存,它同样可以进入管路设计。-------可以是可以,但是没有属性点匹配的话,用起来功能不能完全体现出来.
3.进入管路设计后,管径不一定要匹配,当形成管路后,可以用打开零件,进行数据修改。-------最好是匹配,这样布管就方便一些.
4.当在一个装配体中,有多头管路时,当形成后面的管路时,前面的管路件会变成半透明。只要对该管路的3D草图进行编辑并直接退出,管路届即可变成正常的实体。-------从显示特性上是这样的,因为这配管这块也属于"自上而下"的设计,所以当你编辑装配零部件时,其它的自然就透明显示了,当然你也可以在软件选项里设置成不透明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更改后的管件,必须在原路径下进行保存,否则,后续工作就无法继续。如果,自绘零件只要按管件的路径进 ...

谢谢你的指导。这属性确实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指导。这属性确实很重要

客气。
其实这类插件主要还是属性上的运用,否则的话,跟普通的关联编辑也没什么区别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客气。
其实这类插件主要还是属性上的运用,否则的话,跟普通的关联编辑也没什么区别了。

还有一个问题要请教,就是每次绘制完路线,要退出时总是要求保存,但这些被保存的文件又无法显示,能不保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要请教,就是每次绘制完路线,要退出时总是要求保存,但这些被保存的文件又无法显示,能不 ...

你选外部保存,就能生成文件了。一般默认是内部保存,就是跟随装配体的,能在装配体里面选择打开零件,但是不单独以文件形式出现。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收藏一下,管路我只是简单的用过。

网友C:
楼主有管路的国标设计库没,给俺一份啊478099975@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管路的国标设计库没,给俺一份啊

你sw什么版本的?我用的是12的.
我的库不全,用到什么做什么,而且很多都是手动添加的,换了单位,很多要重新做起来.

网友D:
目前正在学习中,请高人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前正在学习中,请高人指点。

有啥问题,发我油箱好了.欢迎一起交流

网友C:
我用10,跟12的,楼主发一份你用的,我做个参考,主要是本人现在不会做管道的库,找这方面的资料不好找呢,谢谢楼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10,跟12的,楼主发一份你用的,我做个参考,主要是本人现在不会做管道的库,找这方面的资料不好找呢, ...

你加我qq,506133913

网友(2013-08-26):
正在找这样的资料!

网友(2015-04-14):
因为工作需要学习SolidWorks配管,留名学习

网友:
我晕,好复杂。

网友:
没用过这个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