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丝绳长时间往复动载拉伸会如何变化?

楼主(2012-08-30):
各位社友好,我现在有个问题如下:
直径12mm的钢丝绳吊400KG的重物,已经静止吊几个月了,现在需要做一个连续的往复运动,8秒一个周期,升3秒停1秒、降3秒停1秒,初步确定如此动作,行程是6mm,这样连续动作的话,钢丝绳的长度还会发生变化吗,如果会大概会变长多少,按连续动作10小时的时间来算。如果能告诉计算方法更好了。
谢谢各位!

网友:
钢丝绳应该已经经过了拉伸,就和建筑上的拉钢筋一样,超过了屈服极限(记不太清专业说法了),形变基本上很少了,力量再大就拉断。

大概这个意思吧。。

网友(点评):
希望是不再变长,现在长时间反复的上升下降不能有累计误差

网友(点评):
2楼说法有道理

网友:
直径12的钢绳吊起1.1吨*6的物体才会断,还有就是新插的钢绳会有点变长的。用过的钢绳比新的钢绳每股都紧些。

网友(点评):
那这样已经经过长时间拉伸之后,再反复的起降,长度还会再变化吗?

网友(点评):
我对那个没有什么研究,只是知道一些平常工作中见到的事,但是钢绳用久了钢绳就会疲劳会出现断丝。

网友:
钢丝绳一般变形很小,学习了

网友:
呵呵,升降机构用的吧?

为什么要用钢丝绳?钢丝绳的弹性模量是永远存在的,长时间垂吊后比直接使用会好些,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如果你的要求是累计误差比较小的精确定位,用钢丝绳就不是太明智。

网友(点评):
是升降机构,已经用了很久了,本来只是简单的升降就行了的,之前也需准确定位到mm级别,使用也没问题,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需要增加这么一个微小的往复连续升降的动作,所以不知道会不会出现累计误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