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喷油嘴的斜孔怎么做?要用什么机床?

楼主(2012-08-31):
小喷油嘴的斜孔怎么做?要用什么机床?

网友:
按倾斜的角度做工装,上摇臂钻就可以;或者用可以搬角度的钻床也可以

网友(点评):
兄弟,上摇臂钻就可以吗?它这个孔如果只有0.2,看你怎么打。

网友:
要做工装夹具......

网友A:
用车铣复合也行,用的动力到头可以调角度的。

楼主:
用电火花成型机可以吗?

网友(点评):
是0。2左右的那几个孔吗?果断电火花,别无选择。

网友:
我看过就是那种小桌上钻床打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电火花成型机可以吗?

是的,请教一下用电火花成型机还是电火花小孔机???

网友(点评):
是专门打小孔的,因为工装和送丝机构都是特殊的。也见过用微孔钻的,但主流工艺是电火花。

网友(点评):
电火花!效率很高吗????????!!!!!!!!!!!!!

网友:
现国内燃油喷射行业柴油喷油嘴喷孔加工基本情况如下:
1.一般喷孔在0.20mm-0.25mm以上,用机械钻即可加工,效率高且成本低。但也有些工艺问题,包括毛刺去除问题,需要相应设备或人工等等;有些难加工材质喷嘴用机械钻方式,加工困难,报废率高,所以有时国内或国外直径大些的喷孔,也一样用数控微孔电火花机床加工,且无毛刺工艺问题;

2. 一般喷孔在0.20mm以下,机械钻很难再加工出来,这时必须用数控微孔电火花机床加工。我知道一家相当专业的厂家,美国安娜堡微孔电火花(联络方式: 钟先生 13801242420 beijingnuotai@126.com );

3. 国内该行业据我所知好像还没有用激光加工的;

4. 附带说一下,汽油喷射零件有区别,有用激光加工和微孔电火花加工的,根据具体零件情况而定。

网友(点评):
最近看到过的是POSALUX的,以前没注意品牌。

网友:
铣工铣个类似V型铁的工装,零件靠上面压紧就可以直接钻了!工装做大些可以一次装夹好多个活!仅供参考!

网友:
我们可以帮你解决  ,联系电话 15605335266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车铣复合也行,用的动力到头可以调角度的。

你那就投大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就投大了吧

我上次做过打斜孔的,我做了一个夹具,再用打孔机打斜孔。

网友(点评):
就是要做这个啊 我是新手准备回复那个 说用车铣复合中心的,结果 发错地方了。

网友(点评):
就是我说的,呵呵,我的意思是如果有现成的设备就可以用了,没有肯定不可能为了打一个斜孔去买台车铣复合。

网友(2014-07-21):
   你说的可是进油孔,如果是中大批量生产,建议做一工装,用台钻就可以加工!安装调试要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