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中把图纸中部分拉出来比例扩大标尺寸,怎么弄?

楼主(2012-08-31):
如何把图纸中一部分拉出来放大

网友:
我是用燕秀工具箱中的局部视图表达你说的   或者你可以把那部分复制出来再放大同时改变标注样式里面的比例  保证你标注的尺寸不随你的放大倍数而改变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点评):
燕秀里面的东西太多,很重复,看着不太方便,没怎么深用过

网友:
没这么整过,不过我知道大致过程。把局部复制一份放到旁边,然后放大。在标准样式样式里新建一个标准样式,在标注比例(由于现在电脑上没有CAD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名称,但意思是一样的)里改成你放大的反比,再用这个标注样式去标注你放大的部分。

网友(点评):
那个比例不一样。比例要改。

网友A:
如果有清华天河的话直接用局部放大功能就行了,如果没有你就画个圆把要放大的地方圈出来,然后连同那个圆和要放大的线条同时复制出来,然后把圆以外的线条减去,然后放大到你想要的比列就行了

网友(点评):
清华天河 是什么?

网友:
用CAXA电子图板吧,里面有局部放大图的命令

网友(点评):
这个真心不会用。

网友B:
把这一块需要局部放大表达的部分用圆圈圈住放到一边        注意不管你放大多少倍   名义尺寸都是不变的!

网友(点评):
名义尺寸是什么意思?

楼主:
如果我用SC命令,那里有个什么复制什么的,是什么意思,还有比例怎么变化的?(例如比例2.5,那我要把标注尺寸里的比例要改成多少?)

网友:
我平常都是复制出来,按比例缩放,标注尺寸是修改线性比例的。比例为2.5,尺寸线性比例为0.4(我的理解1/2.5=0.4)

网友(点评):
对,就是这个。谢谢

网友:
我这样做的原理就是:你把图形放大了n倍,相应的长度尺寸也就是以前的n倍,而在标准里设置标准尺寸是实际测量尺寸的1/n,从而还原了原始尺寸。

网友:
打开caxa在软件命令行中输入【命令】:enlarge     按提示输入放大倍数,放大部位,移至地方后标注时候不用你修改,在放大图上标注与原图的标注尺寸是一样的!!!但在CAD中就不一样,按楼上的做法,要修改标注标式中的比例:如图样放大2倍的话,标注样式中主单位的“测量单位比例”中的比例因子的值要改为0.5,这样标出来的数值就是与原值大小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清华天河的话直接用局部放大功能就行了,如果没有你就画个圆把要放大的地方圈出来,然后连同那个圆和 ...

清华天河是个CAD的附加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这一块需要局部放大表达的部分用圆圈圈住放到一边        注意不管你放大多少倍   名义尺寸都是不变的!

名义尺寸就是实物的尺寸!

网友:
局部放大,之后修改标注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