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刀和铰刀有什么本质区别吗?

楼主(2012-08-31):
铣刀和铰刀有神马本质区别吗?
有时候看复合刀具,前面的铣刀跟铰刀很像。

网友:
铰刀不能铣,只能用于提高孔的光洁度

网友:
呵呵,角度不一样呀

网友:
铰刀一般刃多,不能铣削,铰孔之前还得有底孔。

网友A:
区别大了去了!说铰刀和扩孔钻像还可以,铰刀和铣刀差太远了。
一般来说,铰刀前端有导向,多刃,大多无螺旋角(也有有的),前角0度。加工孔用的,加工精度高。
你如果说的是复合刀具那这个铣刀一定是锪面用的,说是锪刀也可以。加工精度低。

网友:
区别大了 完全就是两种刀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区别大了去了!说铰刀和扩孔钻像还可以,铰刀和铣刀差太远了。
一般来说,铰刀前端有导向,多刃,大多无螺 ...

锪钻?这个有点远了吧,锪钻跟铣刀,铰刀区别更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锪钻?这个有点远了吧,锪钻跟铣刀,铰刀区别更大吧?

噗、、、我一口老血。能不能不断章取义。
像这一类的问题最好是自己研究,学的面也广也会因此解决很多其他问题。就像打篮球你问别人左脚起跳和右脚起跳有什么区别。我会告诉你在实战中领悟才更深刻也会利用的更好。所谓教、授其实不过蜻蜓点水,是在思考走入瓶颈时才需用到,而其他如这种的基础知识,应该自己慢慢钻研、慢慢搭建比较好。

网友:
铰刀一般用于孔的最后一步加工,S给的很低
你说的铣刀应该是铣铰刀吧,也是精加工孔用的,个人感觉还是铣铰刀好用
现在国产铰刀质量不怎么好,新的一把铰刀用了两次之后做出来的孔精度就不太好了

网友:
一个是铣,一个是绞,本质上的区别!谁说看着模样差不多,用途完全不一样。

网友:
截然不同的两个工作的刀具,铰刀是用来精加工内孔的刀具。而铣刀的工作范围就更大了,铣平面,沟槽,特型面等等。

网友:
铰刀:刀刃部長,一般超過10個D,刀桿鋼性較低,無法作側铣或端铣,加工量小,多刃僅能為少量修正孔徑圓筒度,個人多在鑽孔或铣圓後候使用
铣刀:側端槽铣,加工圓筒度得視設備精度,當铰刀用也行,但刀刃壽命降低

网友:
以上個人經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