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车四半环或六半环,要求车后六半或四半弦长相等,请教

楼主(2012-08-31):
如何车四半环或六半环,要求车后六半或四半弦长相等

网友A:
不明白说的什么东东

网友B:
车圆再线割行吗?要不就做胎具压端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说的什么东东

他说的是圆的四等分或六等份

网友(点评):
圆能车出几等分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圆再线割行吗?要不就做胎具压端面

合到一起断开面隙不大于0.05,线切割不行

网友(点评):
先车个差不多得,然后线割开,中间加上你要求的间隙的垫片,,抱紧精车。抱紧的东西要考虑好了,别到时错位了。

网友(点评):
车两个,割的时候互相借开,然后两组里面拼一组出来。

楼主:
谢谢大家,我焊上了,车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