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在直径为5到出口处到油压为多少,该如何计算?

楼主(2012-08-31):
如下图所示,从进油口以流量a,油压A,直径为5到管道进油,其中直径为3到地方为一单向阀,假设单向阀到开启压力为B,请问在直径为5到出口处到油压为多少,该如何计算。请各位大侠帮忙指点一下,如果在帖子里面讲不清楚,可以介绍相应到书籍到相应章节,我自己琢磨也行。谢谢!

网友A:
B点在什么地方啊

网友B:
你这个题太模糊,好多点没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B点在什么地方啊

直径为3到那个孔到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题太模糊,好多点没说清楚

你说一下哪些不清楚,我补充一下!

网友:
A<B时,等于A
A>=B时,等于B

楼主:
引用 网友C:
A=B时,等于B

你这个结论应该是错误的,假设我的单向阀到孔改成直径1,那么按照你到结论,出油孔的油压还是不变。但是事实这是错误的,就是说如果单向阀开启之后,由于泄油孔的直径很小,那么他的流量也很小,导致减小的压力也会变小。我认为应该是这样子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一下哪些不清楚,我补充一下!

单向阀的作用是靠油管压力还是靠外力开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向阀的作用是靠油管压力还是靠外力开启,

是靠油压

网友B:
那你这题就简单多了,没有想象的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这题就简单多了,没有想象的难

那太好了,帮忙解释一下,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太好了,帮忙解释一下,谢谢了!

前面不是有人解释了吗,我就不多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面不是有人解释了吗,我就不多说了,

好像每一个对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结论应该是错误的,假设我的单向阀到孔改成直径1,那么按照你到结论,出油孔的油压还是不变。但是事 ...

压力和流量是不存在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