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老是断,怎么检测脆性?

楼主(2012-08-31):
我们有一个拉簧,直径55,弹簧丝是2.5的,304材质。
工作状态是长期处长静止拉长状态,原始长度93,工作长度147,
现在的问题是有一批弹簧工作几天就断了,而之前的弹簧能工作几个月。
请教:
    有没有比较简单的方法检测它的脆性程度?

因为不想装在机器上试验,想在检验这一关就把它查出来
如有知道的朋友,请不吝指点,谢谢!

网友A:
做个简单的弹簧拉伸试验机也成吧。
短时间就可以判出。

网友(点评):
同意,估计是工艺问题,如卷起前的状态、卷起过程中的突变、卷后热处理,中国人就看结果,岂不知过程不良的检测成本的高昂,到现在学习质量管理体系还停留在纸面上,完全没有将他最重要的核心用到实践:过程管理。

网友:
长期处长静止拉长状态还能断?

网友:
建议选一个直径小一些的,材质65Mn,弹簧丝粗一些的。不知楼主是做什么用的,是否可以采用其他的结构代替,毕竟是静止的!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静止的应该可以用其它的替代结构

网友:
弹簧是国产还是进口的?建议楼主要求高选择同规格的弹簧国产的和进口的试用,我以前公司里有德国的机床也是很多弹簧拉簧,基本十年没问题,不过拉伸没楼主那么长,还有容易断弹簧材料或处理工艺有问题,所以选用国外品牌试试!用leespring的试试,价格挺贵。本人用过质量还是挺好。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
嗯,坐等高手!

网友:
MISUMI的价格还可以,货期基本没有问题,

网友:
肯定是这批弹簧的热处理有点问题,米思米有标准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个简单的弹簧拉伸试验机也成吧。
短时间就可以判出。

网友B:
'拉簧,直径55,原始长度93,工作长度147'--不断才怪呢,设计者不懂弹簧。你改一下---'原始长度125,工作长度147或者原始长度293,工作长度347‘,就不会坏。不过不要讲原因,没有人喜欢别人比自己强,记住弹簧设计不那么简单。

网友(点评):
讲了原因别人就比你强了?太小心眼了吧

网友(点评):
不就是个疲劳强度的问题吗?很简单的东西

网友(点评):
我倒是想讲,可讲出来不定会招来,,,只能让事实说话。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我碰不少于5次,年轻时反复和人家解释原因,那结果只能是我的败北,但是事实肯定了我的正确,或者说书本知识要真懂,要知道原因。

网友(点评):
谢谢指导! 前两天我们的设计师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他用机械设计软件算了疲劳强度,发现整个设计就达不到,所以易断。之前一直认为是弹簧加工问题,氢脆或热处理脆断,所以想找一种简单方法检测。

网友(点评):
如果你能说明原因,我们只会感激,不会有其它想法的。呵呵

网友(点评):
其实我只是没有明说罢了,,,还有你们的设计师也不错,能找到原因并且改正,'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希望交你们这样的朋友,我的邮箱g2096@sohu.com

网友:
会不会是弹簧的工作环境太恶劣了

网友:
前期的材料基本性能要要好好考虑吧,后期的热处理等等也要研究吧
基础的东西不研究好,后期累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网友:
这个问题我觉得我能说上几句。首先我怀疑你的材质是有问题的,304不锈钢材质做弹簧是不需要热处理的,所以发生断裂我不大相信。如果是材质有问题,用的是普通弹簧钢再去热处理的话,那我就想知道表面有没有做发黑或者镀锌的处理,如果做了,很可能是氢脆的原因。

网友(点评):
304不锈钢材质做弹簧是不需要热处理的? 我们的都做了热处理,淬火再回火的。

网友(点评):
看来我对不锈钢产生偏见了,呵呵,以为低碳钢没法淬火呢。谢谢指点。

网友(点评):
304是奥氏体不锈钢,没听说过有通过淬火来提高硬度的,因为加热以后会变色,还要做酸洗和惰化处理,得不偿失。如果一定要提高硬度,可以做渗氮。 (百度你可以问问的,含碳量过低一般无法形成马氏体,所以不适合淬火

网友:
热处理工艺

网友:
这个找厂家商量,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如果有空间,就把弹簧加长100再试下吧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
因为我们公司没有弹簧疲劳测试机,而且这种经常工作在静拉长状态的弹簧,疲劳次数也不好定。所以想看看有没有其它简单的方法。
由于弹簧丝直径小,打硬度不太准确。

楼主:
补充说明:
    这个弹簧也不是一直处于静拉伸状态,基本上是处于147这个长度,但大概每两小时就会再拉长到167(两三次),它相当于一个弹簧锁扣,正常工作时弹簧拉长将扣拉起。扣上后,弹簧拉得更长,但这种状态只持续很短时间。

这个弹簧是国内厂家做的,主要因为不是关键位置,更换容易。但三两天就坏,确实离谱了点。

网友:
http://video.sina.com.cn/v/b/12268894-1400488700.html

网友:
不锈钢做弹簧,是利用奥氏体系列钢特有的加工硬化特性,使其成为同时具备强度,弹性和耐腐蚀性的产品.
都是利用了不锈钢冷作加工硬化而强化弹性的特点来制作成弹簧的.
冷作加工硬化+形变热处理  又会怎么样?

喷砂能提高疲劳寿命

对于奥氏体不锈钢可以通过固容处理来消除硬化。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我们改了设计,也不准备做热处理,加工了新样品,准备测试。

网友(2013-02-15):
引用 网友B:
'拉簧,直径55,原始长度93,工作长度147'--不断才怪呢,设计者不懂弹簧。你改一下---'原始长度125,工作长 ...

先辈很厉害啊!

网友(2013-04-17):
引用 网友B:
'拉簧,直径55,原始长度93,工作长度147'--不断才怪呢,设计者不懂弹簧。你改一下---'原始长度125,工作长 ...

应该是这样考虑,首先理论测算。

网友:
进口货价格很高啊,但长期使用成本会降低

网友(2016-10-30):
选择材料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