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UG瓶口螺纹设计教程

楼主(2012-08-31):
想设计个带螺纹的杯子,但杯口的螺纹设计不出来,求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
用的不是UG这个软件
我用的是Solidworks,基本思路是先画出螺旋线(具体螺距大小可调),再画出齿形截面草图,通过扫描指令可做出螺纹
以上为简单的思路,具体操作要看个人使用习惯

楼主:
非常感谢!我试着看看!

网友A:
1.螺旋线
2.管道命令
稍加修改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螺旋线
2.管道命令
稍加修改就可以了

还装饰不?

网友:
螺旋的开始和收尾都是要修改下的,或者用扫略可以更好的控制截面积

楼主:
做出来了,谢谢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