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G42怎么用

楼主(2012-08-31):
谁知道G41G42怎么用

网友:
我知道。问题描述详细点啊!!!!

网友:
       刀具半径补偿,G41左补偿,G42右补偿。顺着刀具移动方向看,刀具在工件左边为左补偿,反之右补偿。G41,G42必须提前由直线建立,也就是与G0或G01建立。不能由G02,G03.

网友:
数控编程的指令,G41左刀补。g42右刀补。是在直线与圆弧方向转化的时候使用,需要半径补偿

网友:
G41为左刀补,G42为右刀补,用完后要记得取消刀补G40
发段程序看看:
G40 G80 G49;
G91 G28 W0;
G91 G28 Z0;
G90 G00 X0 Y0;
G90 G0 W0;
G90 G0 G43 Z100. H2;
G90 G00 Z10.;
G90 G01 Z-10. F100;
S400 M03;
G90 G41 Y-100. D52 F500 M08;
G90 G01 X100.;
Y100.;
X-100.;
Y-100.;
X0;
X0 Y0;
G91 G28 Z0;
G40;
M00;
M30;

网友(点评):
G40不能单独用吧,后面需要跟一个坐标值?

网友(点评):
加坐标值什么意思?就这样就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