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液中如何加入镁锭

楼主(2012-08-31):
我想提高ZL104中的镁含量,铝液是用ZL104的铝锭化的,不知要在什么时候加入镁锭,如何加入,希望大家多多指点,先谢了。

网友:
用钟罩加入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另外我还想请问镁含量高了,对铸件的性能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对于ZL104)?我们现在要提高镁含量主要是因为工件在做T6热处理后,硬度偏低(只有70左右),不知多加了会不会对其他性能有影响。现在镁的含量大概在0.22%左右。

网友:
对铸铝104.适当增加镁....可提高力学性能,但不能提高硬度.104只有70的硬度.或换牌号.

楼主:
提高镁含量也是热处理那边的师傅的建议,我们有几次的试棒T6热处理后硬度都能达到80左右的,但现在做出来的工件用硬度计打的话就只有65左右,离最低70都达不到。

网友:
可以把镁提高到0.45试试

网友(2013-01-19):
我们做的是ZL101A,镁会烧损,加铝镁合金,算好比例,定时定量加,T6后硬度在80到105.

网友:
镁含量控制在0.35左右

网友(2013-05-10):
补充镁元素,为了产品部裂

网友:
都是专家啊

网友:
学问也太深了

网友(2013-12-20):
在快要出炉的时候加入,加入过早镁容易烧损,加入的时候用钟罩压入(因为镁较轻),然后搅拌均匀。

网友:
铸铝里面加纯镁,要用覆盖剂吧,计算镁重量的时候,镁的烧损量加大一点。不过104的镁含量到顶也就35,硬度也就7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