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同心度和跳动有什么关系

楼主(2012-08-31):
求助:同心度和跳动有什么关系

网友:
所描述的基准是一致的话,应该的成正比的吧。

网友:
老子和儿子的关系
不同心没办法测跳动、、

网友:
同心度是描述宏观。
跳动是描述微观。
例如:把一个圆盘齿轮来看做一个放大的圆的边缘。其同心度会很好,但是圆跳动就比较大了

网友:
跳动主要是端面跳动吧,

网友:
圆跳是描述一个圆面上一圈距离中心点的长度的差值。
同心也就是同轴度,说的是两个圆按照圆面测的虚拟轴心的差值。

网友:
看下书就明白了,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