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G,螺纹制图怎么做?

楼主(2012-08-31):
UG在画螺纹时,怎么制图?尤其是螺旋牙纹(三角牙)怎么绘制?外螺纹与内螺纹绘制.希望各高手能够给予分享.提前拜谢.

网友:
用命令都是啦啊,有画螺纹的选项的啊。选择详细的就可以的图上看到螺纹的效果

楼主:
在哪个菜单里面有螺纹的选项啊?有螺旋线,没有找到有螺纹功能项.请指教.

网友A:
有段时间没用UG了,命令都不熟了,明天可以回复你

楼主:
有螺纹选项功能,但画出来的螺纹牙锋是一平面,看不出螺纹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段时间没用UG了,命令都不熟了,明天可以回复你

谢谢.希望尽快分享你的帮助.

网友:
首先找到如下命令:G:\教程\定义螺纹\1,然后出现螺纹选项,如下图所示:G:\教程\定义螺纹\2,选择要添加螺纹的面,定义好螺距及起始面,点“确定”就可以了

网友:
G:\教程\定义螺纹\1

网友:
图片看不到???

网友:
1.直接螺纹命令,在制图的时候可以设置下,有详细和简略的表达方式,可以右键样式调整.
2.利用螺旋线,进行扫略,可以做出需要的螺纹,记得扫掠时强制方向,制图OK!

网友:
首先找到如下命令:G:\教程\定义螺纹\1.jpeg,然后出现螺纹选项,如下图所示:G:\教程\定义螺纹\2.jpeg,选择要添加螺纹的面,定义好螺距及起始面,点“确定”就可以了

网友:
不好意思昨天空间不够了传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