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怎么测量尺寸?

楼主(2012-08-31):
请教下这个零件怎么测量其内径尺寸,一个是44直径,一个是52直径(螺旋螺纹的底径),还有25.4的螺距怎么测量
现在我们工人用数控加工出来了,但是大家不知道怎么测量检验,外径的尺寸都没问题,关键是内径的,
注:内径为锯齿螺纹,螺距为25.4

网友A:
可以仿照游标卡尺来,只是需要把测内径的脚变长,这样你就可以了

网友B:
这咋车的啊?用数控车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咋车的啊?用数控车床吗?

dui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仿照游标卡尺来,只是需要把测内径的脚变长,这样你就可以了

关键是你看到它的底径不对称,对称就好说了,直接用测内径卡尺

网友:
嗯,我的确看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C:
不知道你是抽检,还是全检。抽检可以用轮廓仪,或者切开投影仪投影。抽检的我就没什么好办法了。或者用车根标准25.4牙距的外旋规应该可以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是抽检,还是全检。抽检可以用轮廓仪,或者切开投影仪投影。抽检的我就没什么好办法了。或者用车根 ...

或者用车根标准25.4牙距的外旋规应该可以检吧
我车了,旋不进去,结果肯定说不合格,但具体哪个尺寸错了?不晓得,只是笼统的一个结果
全检

网友:
做个样板

楼主:
样板可以做,都简单,关键是你拿样板测量时怎么知道准不准,凭感觉!

网友:
做螺纹塞规呢  到计量局检测ok的就可以回来使用了啊  通端能进 止端不进 就合格

网友(2013-10-01):
能切开来得么?能切开来应该可以用投影仪测

网友:
J间接测量

网友:
网上搜一下,有专门的单一尺寸螺纹量仪,螺距测量、中径测量等等,石油行业用得比较多,一般都是比较法测量

网友(2018-08-14):
我又来赚威望啦!!

网友(2019-04-23):
慢走丝线割后再用2.5D量

网友:
现在这个问题好解决了,用塑形胶泥倒模成外螺纹检测就OK啦。

网友(2023-10-26):
测高仪用尖头针 工件竖起来打牙型面测螺距,工件倒下用扫描功能找最大径,全检效率比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