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封罩油封压入密封罩里面需要多大的压力?

楼主(2012-08-31):
如题,因我们是车辆段一般不做密封罩的检修。哪位车辆厂系统的兄弟知道啊?另油封为LL型油封

网友(2013-05-30):
正常密封装配压力约2000psi(英制)或者15Mpa(公制),如果超出,就别硬来了,压斜了吧,或者尺寸有问题。

网友(2013-07-05):
不科学,缸径都没有,15MPa什么概念!1 U# b& {; ^; K) j4 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