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软件可以生成包含角度的G代码,我要设计一个五轴机床

楼主(2012-08-31):
请教大神

什么软件可以生成包含角度的G代码,我要设计一个五轴机床,有两个转动轴,是PC+运动控制卡,什么软件生成G代码比较好

网友A:
UG或者  powermill或者Cimatron 都是可以的

网友:
有需要可以联系我啊16281941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UG或者  powermill或者Cimatron 都是可以的

现在老板又改成做四轴的了,一个轴摆动。补充问题:我要用SOLIDWORKS画图保存为IGES格式,用IMAGEWARE软件对三维模型沿着某轴分层,采用分层加工制造的思想,最后找到若干点的坐标,从而获得G代码,但是现在这个软件有时分层出来的点顺序会乱,从而影响加工。想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软件合适,或者有啥其他解决办法,拜托大神了!!

网友(点评):
你用VERICUT仿真吧,用SOLIDWORKS设计好,导入VERICUT仿真,用UG,powermill,Cimatron ,MC等随便一个做个刀路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老板又改成做四轴的了,一个轴摆动。补充问题:我要用SOLIDWORKS画图保存为IGES格式,用IMAGEWARE软件 ...

机床是水射流的钢板曲面成型机床,要能把三维模型切割为二维平面,再二维平面上自动生成指定若干点的坐标。然后自己把坐标输入一个自己编的控制软件,控制部分是PC+固高GTS—800控制卡。

网友:
楼主是找设计机床的软件还是机床控制的软件

网友:
Mastercam,多轴加工很好,UG也不错,原理相通。个人还知道WorkNC,不过那个做3轴到位,至于楼主的5轴可能还不理想。

网友(2013-12-14):
引用 楼主:
现在老板又改成做四轴的了,一个轴摆动。补充问题:我要用SOLIDWORKS画图保存为IGES格式,用IMAGEWARE软件 ...

wajh07 你好,
你说的这种机器,我接触的项目目前都完美解决了,我搞的是编程以及后处理这块,做系统的厂家也完美的解决了倾斜面编程,以及机器的rtcp支持,当然,我制作的后处理也功能系统的rtcp完美无瑕的配合。我手机是:壹叁陆 贰零贰贰 贰贰叁伍。
就是不知我跟系统厂商配合完成的案子,是不是就是你公司的呢? (案子地点在顺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