瓶口螺纹怎么车?

楼主(2012-08-31):
瓶口螺纹怎么车?求程序和零件图(瓶口螺纹的)。

网友:
瓶口螺纹---车、铣
瓶盖螺纹--电极

网友(点评):
瓶口螺纹用数控车床怎么车呢?求程序求零件图/(ㄒoㄒ)/

网友:
不象是车的,应该是挤压的或旋压的。不过我做过公牙是三个圆柱销钉的,母牙是全螺纹,车的。

网友(点评):
怎么车的,看看程序O(∩_∩)O~

网友:
塑料模具上打出来的,不用车

网友:
高手,走不同的路

网友:
不知道瓶口螺纹有没有相关标准!
我正想做一个瓶盖,配塑料瓶!

网友:
简单    用梯形刀   就行

网友(点评):
拜托了,给个零件图和程序呗

网友:
内螺纹带A轴精雕电极打火花,外螺纹直接精雕,传统车床扳出来再修整或铣床分度头挂轮。

网友:
不是车出来的

网友:
有点像旋拉出来的,不像是车的

网友(2012-09-30):
吹瓶模或注吹模的瓶身牙口我以前是要普车直接车或做电极打火花,直接车的话出刀进刀位置及收尾要求比较高,电极好搞。瓶盖的模心就直接车,收刀要求顺而不拖,位置要求比较高。刀型一般不是梯型的这个要小心。

网友:
单个小批量的可以车的
我见有人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