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尺寸公差标准,求助

楼主(2012-08-31):
除了孔和轴配合的尺寸公差外对于其他形状的零件尺寸公差有标准吗?比如已知一块钢条的长宽高尺寸,对其尺寸有标准的公差范围可查吗?

网友:
公差标准主要用在配合方面  不论什么零件  看你需要不需要配合  具体请参照机械手册

网友:
自由公差,IT14吧。

网友:
自由公差

网友:
自由公差IT14

网友:
所有的尺寸都有公差,不过除了特别重要的安装位置,一般都是在技术要求里注明未注公差的要求等级就可以了,不过金属件,塑料件、橡胶件等不同材料都有不同的技术标准,金属件的一般为:GB/T 1804,塑料模塑件:GB/T 14486;橡胶件:GB/T 3672.1
具体选取哪个等级还要你去看看详细的标准

网友:
除了配合公差外,还有形位公差啊。

网友:
按需求给公差,

网友:
零件做什么用 才知道做工的高低

网友:
没有其他特殊要求的话,就按自由公差吧!

网友:
工程上,任何数据都有公差的.  只是不同的场合有默认的公差数值, 原先叫做自由公差, 现在多成为一般公差或未注公差.  楼主说的钢条不知道是啥东西,  但是像钢板, 型材, 扁钢 等都是有公差要求的, 具体看相应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