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重载,低速摆动,盐水密封问题

楼主(2012-08-31):
有一输送海底淤泥的大型设备,做有规律的摆动运动,密封压力不超过2公斤,由于设备比较大,转动惯量很大,摆动部分的密封性不是太好,经常漏泥漏水,请教搭建有没有什么好一点的建议,比如在密封件的选型上,在整体结构创新上等。
说明一下,提高精度要求一是加工比较困难,二是装配比较麻烦。

网友:
浅海的,设备大而加工粗糙的,铰接点可以采用‘弹性结构’,支撑在重型碟簧的台子上,在这个台子上作运动密封设计,

转动的,轴做碳化硅处理,锥盘压石墨树脂盘根,定期压紧,完全磨损以后更换,常规结构了,

网友(点评):
我现在的处理方法是: 一道铜合金的导向,两道油封,一道防尘圈。但是运气好的话能工作500小时,运气不好100小时左右就要更换。

网友(点评):
润滑是手动黄油嘴+自动润滑润滑泵,但是自动润滑润滑泵的分配器经常堵,非常麻烦。国内的不敢用了,用几次堵几次,进口福鸟、林肯的也换过,效果也不是太好。

网友(点评):
轴目前是采用镀硬铬的套子,紧配合(热装)与轴连接,镀硬铬的套子磨损后可以割下来换新的,镀硬铬的套子表面光滑与油封与铜合金的导向套直接接触。

网友(点评):
“锥盘压石墨树脂盘根”是自润滑的吧,不要额外的润滑了?锥盘有补偿功能,用过一段时间以后再压紧,有补偿功能,好主意。

网友(点评):
现在的损坏情况基本都是透水、透泥、密封与导向失效。但是究竟是因为导向不好导致的密封失效,进而加速导向的磨损,还是密封不好,加速了导向的失效,说不清楚。

网友(点评):
根据大侠的启示,我感觉轴或者是镀铬的套子最好做成锥面的,这样补偿功能会好一点。

网友:
内部加一级密封,两级密封之间加压缩空气

网友(点评):
泥浆水都漏,更不用说气了。

网友(点评):
这种结构我在油缸上用过,但是不是压缩空气是压力油。

楼主:
期待大家多给点好的建议……

网友:
建议使用耐盐水的密封材料,主密封重新改一选型,根据沟槽尺寸外部防尘,与杆接触面可加大。具体情况,要看现况。
  有需要请联系  刘经理  开世橡塑密封   156666813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