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保证该零件的齿不变形

楼主(2012-08-31):
各位社友大家好,请教下怎么安排工艺才能保证该零件的齿形不变形

网友:
先做厚点

网友:
条件允许的话,用快走丝或慢走丝切割中间的这些槽。切割前先退火,后切割槽,切割后变形大的话,再退火整平一下。

网友:
总而言之余量要留好,

网友:
这零件工艺性比较差,应该考虑分体。请问楼主,这零件是什么设备上用的?是纺织机械吗?什么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