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寸值前面会为何显示<MOD-DIAM> 这个符号 ?

楼主(2012-08-31):
         各位大神 , 为什么很偶尔的情况下标注尺寸时在尺寸值前面会显示<MOD-DIAM>  这个符号 ?  很不解啊 ,  求高手指点。

想知道 这究竟是我的操作有问题 还是软件本身的缺陷  在线等回复  尚未解决啊

网友:
模型尺寸的意思,在工程图上你标尺寸时选的边线可能是多个线重合在一起了,没有选对边线,标注圆时点住圆心后直接拉就可以了

你试试删掉,重新标注 ,要是不行就在标注时选中左边出现的Φ符号。

网友A:
<MOD-DIAM>是直径的意思。第一,你先把电脑重新启动下。第二、你到桌面空白的地方点右键---属性---然后点设置---把32位色改成16位 然后看下SW,然后再改回32位。第三、你实在不行就在左面的标注尺寸文字里的<MOD-DIAM>删除 然后你再点下面的 Φ 。如还不行 你还是把<MOD-DIAM>删除 然后在上面的主要值里把覆盖数值的 勾勾上,然后在框里输入 希腊字母的 Φ   然后+上数值。按我的步骤走绝对能解决。 解决了别忘记采纳

网友:
刚刚是百度到的,我没遇到过这个问题,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直径的意思。第一,你先把电脑重新启动下。第二、你到桌面空白的地方点右键---属性---然后点设置---把32位 ...

非常感谢热心的社友

楼主:
感谢以上网友  尚未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以上网友  尚未解决问题

1.右键尺寸,把显示成直径去掉,改成线性尺寸什么的。
2.单击尺寸,在白色框里<MOD-DIAM>删掉。
你试下上面两个办法,如果还有问题,就把文件发给我一下,506133913@qq.com

网友:
没遇到过这事情,不发表意见

网友(2013-06-20):
3#正解,可以显示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