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白钢刀条有什么用?

楼主(2012-08-31):
大家好!
      感觉有点奇怪,在《第四届全国技工院校技能大赛车工职业(中级组、高级组)决赛技术文件》第27页里提到让中级车工准备“12*12*100”的白钢刀条,不知道在加工里有什么用??另外中级工题没有让准备鸡心夹,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工艺如何安排??在这里请教一下大家了!!谢谢!!
技术文件链接地址:http://www.cettic.gov.cn/zt2/zxdt/2012-08/20/content_426772.htm

或从附件中下载!!

谢谢大家了!!请百忙之中给看一下了!!

网友:
上图

网友(点评):
仔细看看帖子,这是能贴图解决的吗。

网友A:
不是很详细的看过文件,说说自以为是的认识。
1、中级工试题没有让准备鸡心夹,是因为制作时不需要用顶两端中心孔方式加工。中心孔只用来检测偏心值。
2、白钢条应当是备用,用来磨刀,加工莫氏锥孔。请看清不准用锉刀、砂纸的题目要求。锥孔和锥杆有配合接触面积的检验要求,制作时以先做好锥杆为宜。配制时,对内孔的切削量每次只能是锥孔一端为零,另一端0.01这个样子。这样的切削,只有用白刚刀在低速和有足够浓度切削液情况下才能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详细的看过文件,说说自以为是的认识。
1、中级工试题没有让准备鸡心夹,是因为制作时不需要用顶两端 ...

前辈您好: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
   对你说的第一点我表示认同,但第二点我不敢苟同。我认为应该不是作为加工内锥孔的备用刀。因为:1、如果是的话就不必说是白钢刀了;2、一般CA6140刀架的宽度为132mm,压刀至少要一半,也就是66mm,这样刀头顶多伸出100-66=34mm。根本没有工件的长度52mm长,所以应该不能车内锥孔了。3、如果作为备用刀,会不会是加工接头形状部分用作成形刀呢(考虑中)?
  另外想和您探讨一下,会不会用白钢刀条做别的用途,如测量或其它某个基准呢?

总之,十分感谢您的回复,并希望以后能向您多多学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您好: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
   对你说的第一点我表示认同,但第二点我不敢苟同。我认为应该不是 ...

比赛用的车床是CA6140。
请看看3号莫氏内孔要求的光洁度,再考虑配合接触面积的要求,如果不用白刚刀,你准备用怎样的刀具,怎样的切削参数去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赛用的车床是CA6140。
请看看3号莫氏内孔要求的光洁度,再考虑配合接触面积的要求,如果不用白刚刀, ...

接触面现在一般至少可以控制在85%以上,只是表面粗糙度1.6得重点考虑一下了,也许只能如你所说,另外修光刃要长点。决定用200长的白钢刀条了(再做个配用的刀盒)!!谢谢你的提醒!!祝您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网友:
你说的是中级的试题吧?备用的可能是最大的:
   1、白钢条用于梯形螺纹的粗加工相对会比焊接合金刀具快点,万一主要刀具以外损坏,可以及时用白钢磨制一把;
  2、  圆弧刀具也是同样道理;
  3、外圆上的斜槽刀具没有说用什么刀具。
  另,为了防止有人做好了的带进去狸猫换太子,届时零件的尺寸会更改的,故刀具可能会临时更改修磨,这个你懂的……

  你好幸福,居然会给你零件图,2000年的时候市里比赛居然只给刀具工具清单,没有零件图,自己琢磨零件是什么样的,还好基本猜着了,省了很多麻烦。

网友:
分析研究图纸要求,选择正确加工工艺 - 狙击手的日志 - 网易博客
http://sniperhb.blog.163.com/blog/static/27124638200792742837553/
以前的(03年的)一点小经验,供参考。

楼主:
感谢大家的参与,使我深切感受到了社区的人气与温暖,并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真是一种幸福!!
这个白钢刀,对照技术文件,我想用来刃磨成形刀加工接头外形的可能性大点。这几天正在试加工,过几天如果有问题或心得再与大家交流与分享。
加工内锥孔的可能性也很大,磨加工R4圆弧成形刀的可能性也有,至于做加工外梯形螺纹的备用刀几乎不可能的,因为考试时一是时间紧不允许磨,二是可能多带几把刀,三是12*12*100的刚性也差点!!
谢谢各位了!

楼主(2012-11-18):
最近真是晕了,这个白钢刀条已确定是用来做成形刀的了。
但是大赛限制不能将两件组合在一起加工,真是让我不能理解,真是太晕了。
可以看一下这里的答疑:其中的第五条说是等组后不能再加工,实际要求在过程中也不能加工。晕啊!!http://www.cettic.gov.cn/zt2/gyd ... /content_427691.htm
谢谢大家了。

网友:
不错4 H8 q1 v. i: B2 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