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等离子切割最小的孔直径是多少,长孔最小的宽度是多少

楼主(2012-08-31):
因订单要求,想节约工序,但又苦于没有激光切割,所以,求哪位大侠告诉,数控等离子切割,工件厚度1-3mm,最小的孔直径是多少,长孔最小的宽度是多少,先谢谢大侠了

网友:
可以定做小喷口直径喷嘴,可以降低切缝宽度

网友A:
建议楼主把机器型号发上来,也可以自己做实验,这是最好的方法,可以得出最佳的数据。因为每家的机床和电源都不一样所以会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把机器型号发上来,也可以自己做实验,这是最好的方法,可以得出最佳的数据。因为每家的机床和电源 ...

  谢谢

网友:
可以问一下设备生产厂家。

网友:
等离子切割没玩过,CO2激光切割倒是真的。
进口激光孔1-3mm可以做到1mm的孔,宽度最小不能小于激光光直径大概在0.5毫米以内

网友:
切割起来毛边太大。下枪点火时穿孔有要求。我切过。最小切了5MM,但不叫孔了。太难看。
这类还的上激光。

网友:
精细等离子切割孔的话,记的好像是1:1或1:1.5.(孔的直径和钢板的比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