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推进器(绞龙)怎么画

楼主(2012-08-31):
请教一下螺旋推进器也就是绞龙的三维画法,用UG7.0

网友A:
在SW里面可以先画螺旋线,再画一个截面 生成绞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SW里面可以先画螺旋线,再画一个截面 生成绞龙

UG的呢?一样的吗?还有怎么生成截面啊

网友:
UG没有怎么玩过  SW到是试过类似的东西

网友:
我画的这个,看看是不是你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