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cam] mastercam在斜面作图问题

楼主(2012-08-31):
mastercam在斜面作图问题:在30度斜面上要画一圈孔,求高手指点

网友(2012-10-28):
先在30度斜面上设一个构图面(用图素定面),在构图面上画个孔,再用挤出实体参数中的切割主体切出一个孔,然后再用转换,旋转绘出其它四面的孔

楼主:
30度斜面不是2D图呀,没有用的啦

楼主:
那个旋转定面  ,  法线面是什么意思 ,怎么使用的  ?

网友:
重新设定构图面就可以了。法线面是与你选中的直线垂直的面

网友:
先在30度斜面上设一个构图面(用图素定面),在构图面上画个孔,再用挤出实体参数中的切割主体切出一个孔,然后再用转换,旋转绘出其它四面的孔
说得好   楼主你会了吗》?

楼主:
谢谢 我知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