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数控车床(GSK 980TDb)怎么车削偏心零件呢

楼主(2012-08-31):
用数控车床(GSK 980TDb)怎么车削偏心零件呢?随便给个零件图纸,求程序!求工艺!求方法!急求!

网友:
可以用工装夹具等夹在卡盘上面工件固定在工装上面可以做成偏心件

网友(点评):
学校只有通用夹具,不好车偏心啊,没车过。不敢车,哎,他不在主轴线上,程序也不知怎么编程了(工件有部分在主轴线上,有的不在,这程序。。。)......

网友:
和普车一样,要垫爪或做工装

网友A:
单件还是批量,单件的话用垫爪的方法,批量的话最好用专用工装

网友(点评):
嗯,单件就可以,我还一个都没加工出来呢,垫爪垫到三爪卡盘(垫到三爪卡盘的的一个爪上吗)上吗?

网友:
你们可以先做工装,又可以多学一点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件还是批量,单件的话用垫爪的方法,批量的话最好用专用工装

在工件上找出你需要的尺寸偏心点做出实线   在到四爪上校正偏心点  这样比较方便 不以定要做工装

网友(点评):
请问一下,回复我啊,工装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四爪卡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