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细长孔时如何保证垂直不偏

楼主(2012-09-01):
都说高转速低给进,但是用精密台钻一万的转速钻头抵不住,一会就烧了,2.2深20的孔要求精密的话用台钻行吗,穿孔机加工费贵。

网友(点评):
想保证孔的直线度。要看工件的垂直度。其次引导孔很重要。钻头的角度。都要考虑。用什么材质要适当合理的切削用量。

网友:
前几天看到 论坛有钻4M直径22的俩个相邻的孔的。你找找看

网友:
一万转,那得加冷却,加乳化液效果会好很多,不过太深了,得经常退针冷却,不知道这么小有没有内冷的钻头卖,要不试试合金钻头,

网友:
转速是太高了,我们加工3MM的,单刃最高也就打到3500转。   你用的钻头是双刃,应该打个对折吧?

上万能铣应该不是很费事吧?多注意退刀排屑。

网友(点评):
切削速度跟单双刃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
钻头烧不只是冷却,跟材料有关系,用台钻就可以,2.2孔也不算小了,20也不深

网友:
一万转有点高吧

网友:
我们这里加工2mm孔深60都用普通台钻,但工人的水平对产品质量影响很大。主要是磨钻头的水平。

网友:
我看的资料里说的是 双刃钻应该低转速高进给。具体低到什么程度不清楚,不过1万实在太高了,进给低,钻头前端不就是在磨削么!那温度能低么!而且你这还不是内冷,钻头肯定烧。
可以试一下2000转,再加大一下进给,要退3次刀。
你这个长径比还不到10呢,可以考虑买一个枪钻,加工位置度好,孔的精度高,加工效率高。
如果你不想买

网友:
你开个300转 就干了

网友:
小问题,开个1400就可以了,普通的台钻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2.2的钻头1400太慢了,以我的经验肯定会偏.

网友A:
这个要看员工的水平了,磨一个定位钻头转速不要太快1600左右就可以进给稍微慢一点,记得加切削液

网友(点评):
请教大侠 在钻头上面加个套的作用是?

网友(点评):
定位用的

网友(点评):
定位用的

网友:
2.2加工20深 如果是普通材料就是很简单的的事了 推荐转速2500-3000转每分 HSS钻头

楼主:
钻不锈钢低转速500到600转都很好钻,排屑也流畅,但是我总感觉一用力它就得偏。。。。。。。。。。。。。。蛋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员工的水平了,磨一个定位钻头转速不要太快1600左右就可以进给稍微慢一点,记得加切削液

这个是裙钻吧?倪志福那个。。。。。

网友:
这样的孔一次性是加工部出来的 最好的方法是钻一点退一下刀排屑 再进刀 再排屑 以此类推

网友:
这几天打1.4的孔要我命了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把砂轮修好点,横刃修好,在切削刃上开一个分屑槽.转速3500左右,把手搭在手柄上,只要用很小的力,你看铁屑6,70长一条一条甩出来那就大功告成了.20深小意思.打个5,6个孔再用刷子沾点切削液冷却下.

网友B:
普通的台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的台钻就可以了

加工不锈钢,我总感觉用力它就偏,孔钻好后用钻头插不进去,得敲进去还把钻头憋弯了

网友:
380转就能解决 用油栓来冷却 在我单位 1 1.5 2 经常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