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络蜗杆计算问题

楼主(2012-09-01):
数控车编的宏程序计算能计算到小数点后几位?因为我是计算环面上每个点加工的,就好像在包络蜗杆(相当于以经加工成的蜗杆)齿面上贴了一层窗纱,然后计算窗纱每个经线和维线的做标,把这些坐标连起来就行成了环面蜗杆的齿面。

但是有个问提,窗纱这些节点距离很近,有的计算误差大的话可能有的相邻节点的坐标就一样了,(车削时窗纱的点点距离只有0.1不会向窗纱那摸大的)还有我说的误差是最后的积累误差,大家知道这个需要好多计算才能得到这些点的坐标。

网友:
我想是绝对值计算的吧,不存在累积误差,以前编的圆锥铣,就是发现存在这个问题,累积误差会导致终点误差较大,一般机床最小位0.001,也就是说如果每圈误差0.0001一百圈下来就0.01,再多的话误差就更大,最后改成每圈都是从起点算的绝对值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