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加工方案:D120的底孔加工D140的内孔槽

楼主(2012-09-01):
D120的钢管加工D140的内圆槽,槽宽3mm,槽与端面距离120mm,求加工方案。最好是机夹刀。

网友:
不明白,有图没有

网友A:
做一个90粗的刀杆,前端上一个刀柄10x10的小切刀,切刀刃应该够10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一个90粗的刀杆,前端上一个刀柄10x10的小切刀,切刀刃应该够10深了

槽宽只有3mm,加工深度10mm,主要考虑刀片支撑力小,刚性差

网友B:
用3MM的切口圆铣刀片环铣行不行?就是要在刀架上装动力头有点不方便,不过大批量生产还是很实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3MM的切口圆铣刀片环铣行不行?就是要在刀架上装动力头有点不方便,不过大批量生产还是很实用的。

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C:
刚做完一批内槽单边深10mm的活塞导套,孔大80槽径100,自己做一把刀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做完一批内槽单边深10mm的活塞导套,孔大80槽径100,自己做一把刀就可以了

大侠能否分享一下,最好上个图!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白天用手机上的,没看到提醒,自己做一个刀杆,再在此刀杆上夹一个机夹外圆槽刀杆,如果还不明白的话,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
ISCAR有标准的刀夹式的大直径内径槽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