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材封口开裂(Q195),求助

楼主(2012-09-01):
请教各位专业大师,管材封口开裂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材料问题吗?不合率偏高不上,在4%左右。

网友A:
是什么样的管材?管材成形时,生产车间的室温对管材开裂是有一定影响的,室温不能太低,具体要看工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样的管材?管材成形时,生产车间的室温对管材开裂是有一定影响的,室温不能太低,具体要看工况了。

材质是Q195,规格φ16*1、φ19*0.8都有

网友:
高频功率达不到管材加热不充分也容易开裂

网友B:
再一个就是挤压辊的挤压力不足也会导致开裂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一个就是挤压辊的挤压力不足也会导致开裂现象

谢谢!以您的经验,封口开裂可能产生的原因如果按人、机、料、法、环来分析,具体情况可能会是?
封口机参数不对?材料不良?还是工人操作影响或使用方法、环境等因素?请帮忙详解,十分感谢!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太笼统了,也不知道你那是什么样的设备,也不敢妄下定论,个人感觉应该是机器或材料的问题,机器的话:既然开焊肯定是焊接环节出了问题要不就是高频加热不足导致的,不过像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是很小的,出现较多的还是挤压力不足,可能是模具孔型的磨损,也可能是挤压辊轴承的损坏。材料的话:Q195的屈服强度不是太大,何不用Q235或Q345来做我感觉会比较好一些,只是个人意见,还望高手补充。

网友:
设备的成才率在96%稍微有点低,不过不是太过分,我能问一句你是从哪购买的设备吗?有意进一步交流的话QQ1015139157

网友:
你的封口方式'请明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