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同步带轮可否直接用作分割器,实现分度运动”

楼主(2012-09-01):
鄙人看到过一台设备,12分度,转速较慢(转动约2S,停顿约2S),直接用同步带轮+步进马达实现分度(分度盘大概300直径,直接安装在同步带轮上,由步进或伺服马达+同步带驱动)
这种结构最主要是便宜,不会像凸轮分割器动辄1W;
但我主要拿不准这种机构分度精度最高能有多少?难道采用了闭环控制?
恳求高人指点

虽然设备要求的分度精度不高,但我更想知道同步带轮+步进马达来分度控制的方式,它所能达到的最高分度精度是多少?
换句话说,可以采取怎样的办法来提高该精度?
恳求各位高人指点!

网友A:
可以的,但受力不能太大,有专用分度伺服电机,百格拉的,不过价位不低。环境允许,你还是用步进吧,控制板做好点,不要有丟步。

网友B:
定位精度和稳定性差一些,看你用在哪里了。

网友:
具体看你的应用情况了,也可以考虑用槽轮机构来分度,既可以省钱,精度和稳定性也不会比你那个步进的差。

网友:
伺服马达+同步带驱动VS分度箱+电机,成本其实差不了多少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但受力不能太大,有专用分度伺服电机,百格拉的,不过价位不低。环境允许,你还是用步进吧,控制板 ...

那步进电机要加编码器吗?我看到分度盘上有加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位精度和稳定性差一些,看你用在哪里了。

焊锡设备,用针筒锡膏点锡后再加热,分度精度在+-0.05应该可以

网友:
建议楼主别用同步带了,找个好的减速机减速比大点的你这个精度应该没问题

网友:
有没有原理简图或者照片来表达更明了??

网友C:
利用步进电机分度,首先你需要计算下:
1:步进电机为1.8或者0.9度,也就是一周分为200或者400等份
2:360/12分度,就是30度,而这样200(400)/12不为整步,这样会影响分度的精度
3:所以你选择同步轮或者减速机就需要考虑:
     比如1:3的200*3/12=50或者1:6的200*6/12=100,因为整步的“分度”性能较好
4:如果不能够达到加工要求,你的盘可以附加12个V槽定位作用,也就是电机转到位置后,用机构顶入V槽做精确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利用步进电机分度,首先你需要计算下:
1:步进电机为1.8或者0.9度,也就是一周分为200或者400等份
2:36 ...

非常感谢你详细的分析,按您的意思绝对可以精确控制,另外我想再请教一下:
如果步进电机上加编码器,分度带轮上加传感器,可否实现闭环控制?
我对闭环控制也不清楚,据说可实现精确控制,不知咋么弄的?

网友:
可在分度盘主轴加编码器   闭环控制可获得较高精度

网友:
闭环控制的步进系统有现成的商品,淘宝网搜“步进电机闭环”就有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组,谢谢各位!希望我们在中国机械社区的平台上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锡设备,用针筒锡膏点锡后再加热,分度精度在+-0.05应该可以

直接用分割器,普通电机+变频器即可。分割器推荐杭州三共(日资)
 维护也方便。

网友:
步进电机+同步带的机构比起分度盘等简单的多了,参数变更也很方便,
而且价格很便宜的,精度主要取决于你的步进电机精度啊.
步进电机可以做到3分的精度.

网友:
步进电机加同步轮是可以分割角度的,但是精度差好远哦,要是负载大的话就更不用说了。而且转盘直径越大累计误差也就越大,还有一个就是速度的问题也会影响。分割器也有比较合理的价格的

网友:
支持用步进电机同步带+V槽定位,靠控制不能保证位置精度。

网友(2012-12-01):
单纯靠步进电机+同步带,控制不好,步进电机丢步,你这个转盘的累积误差就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