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编程,急求解

楼主(2012-09-01):
O0009
M03S100;
M08;
T0101;
G00X680.Z-70.
G76  X670. Z—240.  I -14.167   K6402 D1000 A60  F76.2   P1  Q600;
G00X800.Z200.
M05;
M30;
六头螺纹,导程76.2.由于螺纹前部有76mm长,直径592mm直台,故不能使用偏移螺距的办法车削。偏移后螺纹与直台干涉.
发那科数控机床,沈阳机床厂HTC125140.
程序不执行,请高手帮忙。
请问该机床能够识别的最大螺距是多少?

网友A:
楼主 这是G76 二型 楼主请教下 GOOX80. z6.
  G76X60.64 Z-50 K3680 D1800 A60 P2 f6.
为什么 我这样编 会报警 需要修改哪些东西吗 还请楼主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这是G76 二型 楼主请教下 GOOX80. z6.
76X60.64 Z-50 K3680 D1 ...

这样的格式也是第一次用,一起研究研究

网友:
看不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的格式也是第一次用,一起研究研究

 如果你先试出 告诉一声

网友B:
g76格式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B:
g76格式错误

错误在哪 还请指出

网友C:
你 这样的 格式是以前的 老系统
你的程序没有看的太明白
我加工过这样的 东西
你可以用G32加工  因为G32加工螺纹可以转角度的
程序就不写了   FANUC系统的  你的机床不知道好不好用
如果需要我复制给你

网友:
G76貌似格式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 这样的 格式是以前的 老系统
你的程序没有看的太明白
我加工过这样的 东西

发那科的说明书上有这样的格式,估计现在有的机床不能用了。G32的话,编程有点麻烦。G92也可以使用吧?麻烦把你的程序贴出来,让大家借鉴借鉴

网友:
我只知道单头螺纹的格式:g76 p__   __  __q__r_;
                                              g76x__z__r__p__q__f__;
具体每个字母下的下挂线的代表意思你可以百度一下,不是我不想解释,因为这是复合切削中比较难记的格式之一,自己去搜一下能记得更牢。

网友(点评):
这个格式满足不了我们的加工要求,6头螺纹,不能偏移

网友:
G92不可以加工多头螺纹的
G32
G76可以
但是G76你又不能用
用G32吧

网友(点评):
我看说明书上有G92角度的,但是没有用过。G76也是偏移吧?

网友:
过来学习下了

楼主(2012-10-10):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先试出 告诉一声

我们这里程序弄好了,程序没有问题,就是这个格式属于老格式,有的机床不认,修改下参数就可以了。这样省去了大量的G32程序么。不过很多人没见过这个格式,说明书上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这里程序弄好了,程序没有问题,就是这个格式属于老格式,有的机床不认,修改下参数就可以了。这样省 ...

怪不得 我试了一直报警 请问 修改哪个参数啊  我发那可系统 OI-TD的

网友:
正在学啊,一起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怪不得 我试了一直报警 请问 修改哪个参数啊  我发那可系统 OI-TD的

我们公司的技术人员咨询发那科公司,回头我再问问,如果能问到的话,给你说声

网友(2012-11-17):
引用 楼主:
我们公司的技术人员咨询发那科公司,回头我再问问,如果能问到的话,给你说声

问到了吗 ? 有消息 告诉一声。 谢谢了

网友(2013-04-28):
g76格式错误,好好看看书上的例子吧,好像是
G76 P(m)(r)(a) Q(△dmin) R(d);
G76 X(U)_ Z(W)_ R(i) P(k) Q(△d) F(I) ;

网友:
转速过高,试着降低转速,不要螺纹退尾,机床来不及反应导致报警,总之不要超过机床的最快移动速度。

网友(2013-06-13):
G76 P(m)(r)(a) Q(△dmin) R(d)
G76 X(u) Z(w) R(i) P(k) Q(△d) F(f)
P精车次数;Q最小切削量,最后一道,半径值;R精车预留量,半径值;
X终点坐标;Z终点坐标;R斜度高度差;P牙高,半径值;Q粗车第一刀切削量;F螺距;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 这样的 格式是以前的 老系统
你的程序没有看的太明白
我加工过这样的 东西

你好,,可以和你成为朋友吗。。。。我没做过法拉克的,,,是不是跟广数的一样啊。。。。。,你有法拉克的模拟软件吗、、、、

网友:
通过改变螺纹切入角度来车6头螺纹,z轴起点偏移有局限性!!研究哈你机床系统的分度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