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软件ANSYS安装步骤

楼主(2012-09-01):
ANSYS12 license 安装步骤

1)将下载的镜像文件加载到虚拟光驱;
2)在虚拟光驱中有个MAGNiTUDE文件夹,将其复制到硬盘某个位置;运行其中的ap120_calc.exe,然后出现命令提示符,问是否继续要你选择“Y”或者“N”,你现在选择"Y",然后就会在这个文件夹里面出现一个LICENSE.TXT的注册文件。该文件的目的是为生成LICENSE.DAT文件做准备,文件第一行已将你的计算机名和ID号写好了。
3)运行虚拟光驱文件夹下的setup.exe,弹出安装对话框(其实加载虚拟光驱时就会自动弹出安装对话框)。对话框有三个选项:
1. 第一项是安装Microsoft的有关文件,先点击这个按钮“Install Required Prerequisites”,至安装完毕;
2. 接着点击第二项“Install Ansys ,Inc ,Product”,安装ANSYS主程序,安装到一定时候,电脑会弹出一个对话框提示你要输入计算机名(HOSTNAME1),输入你的计算机名即可,电脑继续执行以下的安装过程至安装完毕(在“我的电脑/属性”中能查到)。安装开始时会弹出一个安装选项,由于本人没有PRO/E和UG,这两项没有钩选。
3. 接着点击第三项“Install Ansys, Inc , License Manager”,按提示安装,在快结束时,电脑会提示你需要安装证书,你在打开的文件选择窗口中指定MAGNiTUDE夹中你刚才生成的LICENSE.TXT文件,电脑会自动生成LICENSE.DAT注册文件。按提示继续安装至结束。
4)重启,运行WORKBENCH,一切正常。

楼主:
现在CAE软件平民化,希望大家一起学习。

楼主:
本人也刚大学毕业1年,正自学中。。。

网友:
有限元这玩意,不到那层次就不要乱学,个人认为的。也看过SW的有限元教程,较它来设计真的蛋疼,还不如多看看书,看下国外的理论知识还实际点,或者先把手头上的工作和设计看懂是当务之急。

网友(点评):
分析的透彻大侠 软件只是工具 重要的是基础

网友:
楼上说的对,当务之急不是会用软件,是最好要会计算,懂得其中的原理比较好

网友:
你整的软件都是盗版的吧,那分析的结果你确定吗?你敢用脑袋保证吗?

楼主:
这个到霉注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