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异形齿的加工工艺

楼主(2012-09-01):
附件细轴上做这种'齿',有什么好方法?

精度要求不高,目前是铣刀片 一个一个铣出来的.每月3000个 总长300mm

网友:
你用的应该就是最好得方法了

网友A:
冲可以吗?

网友B:
一次一件太慢了  做工装啊 可以平铺在一起加工啊

网友(点评):
同意,不过要保证每根棒料都是夹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一次一件太慢了  做工装啊 可以平铺在一起加工啊

这是必须的 其实我想到一个其他方法   要是齿要求不是那么平做圆柱工装 用车床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必须的 其实我想到一个其他方法   要是齿要求不是那么平做圆柱工装 用车床车

额 有点难度 工装怎么固定呢

网友:
不是有个孔吗 可以提供固定  另外两头可以用围圈加螺栓固定

网友:
个人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可以吗?

我们考虑过用冲床、或油压机压,担心质量和光洁度不好。

网友:
把技术要求给清楚,最好贴图。要求不高的可考虑模锻。

网友:
多件平铺用工装装夹,采用组合刀具,这样一次可以加工多件,一刀可以加工多个槽,效率成本会好很多吧!

网友(2013-09-13):
刨床试试看。